“G04 Q4 X50.0”中"Q4"的作用?

楼主(2012-12-11):
      磨床加工,程序中有一语句:“G04 Q4 X50.0”。第一次见到G04这么用,不知道怎么回事。
     请教:Q4在这里做什么用?一般什么情况下这么用?

网友:
你确定这段,能模拟运行?

网友:
这个真心没见过,来学习哈!

网友:
还真没有见过

网友:
暂停4 秒吧

网友A:
4次暂停,厂里全自动数磨有类似程序,是吹干轴上的水和机械手抓取用的。

网友(点评):
那是不是4*50秒

网友:
暂停次数

网友:
G04 X4.0  暂停4秒
G04 P4000  暂停4称,不知道这个Q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4次暂停,厂里全自动数磨有类似程序,是吹干轴上的水和机械手抓取用的。

4次暂停怎么执行的,连续的,间隔的?

网友B:
G04有两种
一种是秒的   就是暂停多少秒
一种是转的   就是暂停多少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G04有两种
一种是秒的   就是暂停多少秒
一种是转的   就是暂停多少转

那大侠怎么理解“G04 Q4 X50.0”这句话呢?暂停4圈或50秒,先到为准?

网友:
得搞清楚用什么系统。

网友(2013-01-24):
G04是暂停指令.正常格式是 G04 X--  和 G04 Q--     X和Q都指暂停时间单位秒

楼主:
引用 网友C:
G04有两种
一种是秒的   就是暂停多少秒
一种是转的   就是暂停多少转

谢谢大侠,那“Q4”是什么意思?“G04 Q4 X50.0”又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2013-03-30):
你用的什么系统
系统和系统之间有所不同

网友D:
就是在X50处暂定4秒   P后面是跟毫秒   X后跟整数并且加小数点  默认是整数秒

网友:
好人一生平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在X50处暂定4秒   P后面是跟毫秒   X后跟整数并且加小数点  默认是整数秒

那“Q”在这里是什么作用呢?

网友(2013-04-30):
现在还没有确定的答案吗?知道的说说!

网友E:
停刀
G04 X(U,P)_(Q_);
X(U,P)_:停刀时间
(Q_) : Q1~Q4
通过在G04 程序段内指定Q1、 Q2 、Q3 或Q4 实现停刀跳转。例如:在冲磨加工过程中,可以在粗加工、半精加工、精加工或迸火
花过程各自结束时分别使用跳转信号从而自动完成从粗加工到迸火花
这一系列加工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停刀
G04 X(U,P)_(Q_);
X(U,P)_:停刀时间

感谢大侠的热心回复,我比较笨,还是有些没明白“Q4”的作用,主要是大侠的回复中“…  从而自动完成从粗加工到迸火花这一系列加工过程  …”这句话(没有Q4好像也能自动完成从粗加工到迸火花这一系列加工过程 ),希望大侠能再解释一下。

网友E:
Q1~Q4的程序段由机床厂家设定,你自己看一下你的机床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E:
Q1~Q4的程序段由机床厂家设定,你自己看一下你的机床说明书。

相当于“GO TO_”?

网友:
真心没见过

网友:
在X50处暂定4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