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们传受下手磨钻头技巧

楼主(2012-12-11):
大家好,我是新手,平时大家都是怎么磨钻头,我平时磨个月牙槽。

网友(点评):
看过,收益了

网友:
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钻头的中部,右手轻触钻头的尾部(柄部),让钻头与砂轮的磨削平面(就是刀具角度里面讲的切削平面,因为磨钻头的时候,砂轮是刀具而钻头是工件)成一定角度,让钻头以左手为轴,靠右手使钻头上下摆动,摆动要注意尾部不能高过头部(高过的话磨出的钻头的负偏角就为负的了,这个可以仔细的考虑下)一半从水平位置(此时磨出的主偏角为零)开始向下摆动

网友:
钻头与砂轮磨削平面(姑且称之为转动平面吧,这样通俗些,好多年没搞过车刀了,都忘记术语的名字了,)的角度能决定钻头的前面的角是不是118°,只有是118°时,磨出的刃才是直的,通过这个可以调整。磨完刃别忘记前面的平刃要去掉,用砂轮的棱。* t- c& W4 x4 T2 M
副偏角的意思就是刀具切削的时候刀刃底部的部分不能蹭工件,太突出了(负值)就顶在了工件上,使主切削刃接触不到工件(这种情况下,要降低刀尖,使之比回转中心底,但是对于钻头,0°的副偏角能使切削光滑,粗糙度好,因为这样切削刃和工件有了一定程度上的面接触而不是线接触)

网友:
更正,刚刚回复的“负偏角”和“副偏角”应为后角,都忘记了,刚刚又百度了下,温习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