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 0i mate 怎么调整时间?

楼主(2012-12-11):
  厂里一个月前买了部沈阳的数控,系统是fanuc 0i,系统的时间不对(就是北京时间不对),说明书没找到哪里调,面板上也研究了,没找到。现在时间不准挺麻烦,还得掏手机看时间,有时同事们都洗手了,我才知道该吃饭了。
  有没有哪位高人知道怎么调呢?麻烦指点仔细点,我刚做,除了会点编程,其他设置都不会。感谢了!

网友A:
按【fos/set】键,找到【设定】,往后翻页,看到【日期设定】,直接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fos/set】键,找到【设定】,往后翻页,看到【日期设定】,直接改!

补充下,貌似要在mdi的模式下才能修改。

网友(点评):
必须是MDI方式下才能改。。

网友:
买块表 挂在脖子上啊

网友(点评):
有怀表揣怀里的,但是手脏怎么看?车间里有大的钟,但机器时间不对,总得改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