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清根呢,谢谢

楼主(2012-12-11):
如图,在一个圆柱上,开一个40×70的槽,要求三个侧面都是与地面都是垂直的,请问大家有什么高见,怎么加工呢,谢谢

网友:
想象不出如何加工出来

网友:
   一根管,开个槽,焊接一条轴!

网友A:
火花机加工。

网友:
先划好线,转角处钻小孔,然后用小铣刀铣。

网友(点评):
那样还是有圆角的。

网友:
插床

网友(点评):
插床也是需要退刀槽的

网友(点评):
只有电火花可以加工到圆角很小

网友B:
不是可以直接铣吗

网友(点评):
直接铣也可以,不过要两次装夹。还要看这工件大小长度。

网友:
神一样的设计。

网友:
可以加工成这种的吗?如果是你画的那种,我只能想到放电加工

网友(点评):
非常正确。让我做也是这样要么放电,要么打孔让位。

网友:
如果量大的话,可以先插床插出来,然后放电

网友:
啥子材料,不能导电的用放电干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可以直接铣吗

为什么需要两次装夹,我感觉工件竖起来直接铣加工一次装夹就够了,你就说三面与地面垂直,没其他什么大的要求,最多交界处有个小R角

网友:
有一种三角形的刀,可以直接干方孔。听过没?有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火花机加工。

此君正解

网友:
电火花加工

网友C:
这个世界上有种机床叫刨床,还有种机床叫插床。当然电火花也是可以的。
我觉的最有效率的就是铣完插或者刨。电火花的成本高 效率低。电火花的电极打不了几个产品的。损公很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世界上有种机床叫刨床,还有种机床叫插床。当然电火花也是可以的。
我觉的最有效率的就是铣完插或者刨 ...

插刀没有让刀的直接能插到底吗?还有刨床也一样

网友:
插刀没有让刀的直接能插到底吗?还有刨床也一样

网友(点评):
什么叫没有让刀直接插到底??没听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
钻孔清角.
一般不建议这样设计的.这样不好加工,成本也高

网友:
先铣,拐角R电火花去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