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斜齿轮螺旋角修正问题?

楼主(2012-12-11):
在校大学生,最近在做课设,在计算斜齿轮时,初选的螺旋角和计算的螺旋角相差较大,怎末修正,如果不修正,重新计算,应该改变哪些数值呢

网友:
你一开始不是设了一个螺旋角吗?用你现在算的的螺旋角代替一开始设的螺旋角,重算

楼主:
改齿数什么的行不行,还有些参数啥的,书上就给了个图,有没有标准点的方法来找到所需要的数值

网友:
仔细研究下那个长长的公式,更改一个参数。在算呗,就是计算器的事儿。

网友:
不懂操作是很困惑的

楼主:
是不是我问的问题太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