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虾,304和310S膨胀系数是多少啊???

楼主(2012-12-11):
现要设计一个工业炉,要考虑到材料的膨胀率,
新手,谢谢了

网友A:
看楼主的选材有点 像我们 做油漆烘烤加热 炉的炉胆;用燃烧机的那种;如果是 的话,从 使用寿命上 考虑,建议用310S
膨胀 系数我 不清楚,可以查表 ;
火焰筒要 设计 成 圆形,端板 离火焰端 部距离要留够,不然啥材料都不耐烧

网友:
这个问题百度一搜就知道了啊,304的线膨胀系数18.1X10-6/K,310S自己去找吧。膨胀系数还分线,面,体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楼主的选材有点 像我们 做油漆烘烤加热 炉的炉胆;用燃烧机的那种;如果是 的话,从 使用寿命上 考虑,建 ...

必须310S了,温度太高了,我们主要是要考虑能伸出多少,好在纤维板上开槽,达到一定温度后,要使它能顶到板,但又不能顶得太高,那样就会适得其反了,

网友B:
高温环境下310S肯定比304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温环境下310S肯定比304好的。

那哪个膨胀系数更大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哪个膨胀系数更大呢?

310S膨胀系数:
  (20 - 100°C)  15.9
     (20 - 500°C)  17.1
  (20 - 1000°C)  18.9
304膨胀系数:
  (20~100°C)  16.0
  (20~200°C)  16.8
  (20~300°C)  17.5
  (20~400°C)  1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