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真空热处理它的变形量一般都在多少?

楼主(2012-12-11):
类似这种工件,外圆250,内孔180,长度80,内孔有个油槽,外径最薄的壁厚20,内孔真空热处理后磨到+0.02MM,粗加工后真空热处理HRC45-50,请问一般留多少量处理合理,正常的真空热处理的变形在行业里是多少?

网友:
正常情况下的变形量不会大于0.05MM,一般就是0.02-0.03之间,一般磨前给磨后留余量0.05-0.08mm,要是你们的加工人员技术水平一般的话可以适当将磨量放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