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销孔如何加工可以达到其精度?

楼主(2012-12-11):
孔径是10MM的销孔,深150MM,材料是#45刚和铸铁合在一起钻,其精度要求+-0.01mm,用什么样的绞刀比较好,

网友:
H7级精度铰刀

网友:
硬质合金铰刀嘛。

网友:
用个7~8°的螺旋槽硬质合金铰刀吧,铰刀的加工精度一般都是IT7~IT6

网友:
用线切割就行了、现在的线切割可以轻易达到0.001精度

网友:
这么深的孔,精度要求应该是一段范围内或两端的吧,不可能整个深度150都要求这么高的精度,如果是都要求这么高,长径比这么大,还是挺难的,

网友:
孔太深了,铰刀估计会断裂在孔里。。一个销孔,就是插入销子,抗剪切力的。。没必要高的精度,,
设计人员的问题。。

网友:
很难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