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结构啦

楼主(2012-12-11):
如图所示是一个快速装置结构,可以快速把管子卡住,现在要求改进结构也同样实现快速把管子卡住(注意:结构不能是把产品从管的两头套进去,必须在管子的中间卡进去,且卡住后通过锁螺丝或别的装置使其在承重的情况下不脱落),摆脱各位给想想看有什么别图上更好的结构吗?我是想破脑袋也没想到比这更好更简单的结构了。

网友A:
把右侧的三个杆件改到左侧,不再封闭应该可以满足要求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右侧的三个杆件改到左侧,不再封闭应该可以满足要求你。。。

结构很好,但左侧不封闭怎么锁紧呢?

网友:
用偏心轮结构吧,快速装夹

网友:
引用 楼主:
结构很好,但左侧不封闭怎么锁紧呢?

我的意思是右侧的三个杆件移到左边,左边还是封闭的,右侧就不封闭了,这样管子就可以从中间卡进去,而不是从两头套进去。其实,我觉得,本质上就是用一个圆来实现加紧放松动作,很多可以实现加紧放松动作的机构大约都能实现这个功能。比如以前工地上搬砖工用的工具,把加砖的位置改成圆形把钢铁用适当的摩擦系数大的材料来替换。应该就可以。像钳子是不是也可以呢,如果担心圆筒卡不进去,就把杠杆支点的位置修改一下,想来会有点作用。我也只是在脑子想想,没有想细节,不一定行得通。只是提出下自己的一点想法,大家一起讨论一起启发,共同进步。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结构很好,但左侧不封闭怎么锁紧呢?

把右侧一个螺栓改成挂钩连接的不知道中不,反正运动角度有限。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右侧一个螺栓改成挂钩连接的不知道中不,反正运动角度有限。

用在别的上面可能可以单用在我的机构上不行的

网友:
巧妙地运用一下弹簧也许可以实现

网友(2013-10-15):
切管器不就是你所要的東西嗎?1 |/ }5 M( S. s- c1 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