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人体雕像用什么画的?

楼主(2012-12-11):
请问各位大侠,我想加工一个人体雕像,但是不知道用什么软件画的?mastercam,ug,这些都比较难画

网友:
有种逆向工程软件好像可以画,听说过,没用过。仅供参考。

网友:
我知道的,也就楼主说的那两款软件,

网友A:
3DMAX不知道能不能画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3DMAX不知道能不能画出来。。。。。

可以画出,但是导入mastercam,是线条的,不是曲面的,做不了刀路呀

网友:
3维软件都可以啊,最好先脱光了抄数

网友:
UG你用的哪个模块呀你用建模太复杂了
UG里有专门的人体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