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自动流水来发电

楼主(2012-12-12):
我们都知道把一条水管充满水可以自动把一个桶里的水放完,如果是两条水管,流向不一样,而水桶改为水池,然后水管里面装发电机,这样可不可以自动发电,不需要输入能量呢,如图:

网友:
虹吸原理和楼主的图是有所不同的。

机械损耗会消耗能量。

楼主应该将基本的条件给认识清楚先。

网友:
你怎么让两个地方的水可以相互流动啊?

网友:
楼主说的是永动机吧。。。这个是不可能实现的。如果楼主想知道为什么可以自学流体力学。。。。。。过多的就不解释了,解释了你也看不懂

网友:
电机的消耗电能和发电得到的能量相比,得不偿失,目前看,没有太大意义

网友:
想法是好的,但是没弄清楚条件,怎么可能同时都流动呢,流动需要压差,只会单向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