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流阀能不能当做开关使用?

楼主(2012-12-12):
本人液压盲,请高手指导。
就是节流阀能不能当做截止阀使用??

网友:
原理上讲是可以的,但他不是为截止功能设计的,实际使用中不一定好用。

网友:
和节流阀结构有一定关系。有可能关不住。有泄露现象产生。

网友:
需要看具体的阀吧,有的能,有的不能,但是节流阀在高压油的状态下,改装为截止阀都不太靠谱……

网友A:
明确地说
不可以
节流阀是调节流量的,没办法完全关死的
什么功能就找什么样的阀,最好不要混用

网友:
再加一个开关不要混用

网友:
最好不用 那样易发生危险 我单位就曾发生过带压调整节流流量 阀芯崩出 且非只一次

网友:
应该不行吧!

网友:
不太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确地说
不可以
节流阀是调节流量的,没办法完全关死的

同意,这个比较正确,要是可以用还做那么多种类的阀干嘛

网友:
对不要乱用要了解原理后再互换。

网友:
不清楚楼主是什么意思?你既然要截止,干嘛买节流阀?节流阀应该比同规格的截止阀贵吧,有何用意?

网友:
由节流状态转为截止状态容易,但是由截止到节流就需要重新调整,很不方便,毕竟不是为这个功能设计的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