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向轮和支撑脚一起安装要注意那些

楼主(2012-12-12):
最近搞了个机台的桌子本打算只用支撑脚,其它人说移动不方便,能加上万向轮就更好了。现在纠结同时安装的时候定位尺寸问题,那位高人有这方面经验指导下。

网友:
注意万向轮的高度与脚轮的支撑高度,我就知道这些,楼下的补充,呵呵

网友:
有一种地脚,是带万向轮的
当设备不动的时候,调节地脚螺母,使万向轮离开地面
当移动设备时,调节地脚螺母,使地脚平面高于万向轮
也可以用分开的地脚和万向轮,调整都是一样的

网友:
我好像见过一种万向轮带支撑的  固定时候用脚踩一下轮子就离地了 移动时将轮子放下就可以了

网友:
注意旋转不要发生干涉,调整的位置要方便,要留扳手空间,还有一种脚踩式的顶高器,布置起来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