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传动溢流阀问题

楼主(2012-12-12):
此先导式溢流阀由两个远程调压阀串联控制,此时系统压力是5MPa,还是3Mpa,还是3+5=8Mpa?

网友:
5MaP那个不是溢流阀。

网友:
系统压力应该是3MPa时打开溢流阀
我有些不明白,系统压力并不高,为什么还要做两级远程控制呢?

网友:
http://www.jxcad.com.cn/topic_1301847.html

网友:
看不懂?想干什么?个人认为一个就行了。

网友:
5兆帕,个人觉得3兆帕好像没什么用啊,大于5的3完全没作用。

网友A:
如果图没有画错, 系统压力应该是8MPa

网友:
哎,不懂啊

网友:
见识短,没有见过这样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图没有画错, 系统压力应该是8MPa

能详细说说为什么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图没有画错, 系统压力应该是8MPa

说下你的分析啊

网友:
如果是内泄的话是两者压力之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