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转到sw

楼主(2012-12-12):
        我将用CAD做的3D实体图转入sw时,是先将CAD图输出为*STA(标准 ACIS 文字)格式文件。但是在sw中打开时却发现图中的实体尺寸都放大了25.4倍,也就是将原来的mm单位变成了英制单位了。请问怎样才能正确的将CAD实体导入SW呢?

网友A:
以前我也试图转过
但都没成功
平面图没办法生成三维图
不知道楼主是怎么转的
是一张简单平面图转成简单的三维图还是怎么?

网友:
我以前转过,跟2楼说的一样,三维图没法转到平面图,另外您说单位的事儿跟你CAD的默认单位有关系,实在不行你改一下CAD的默认值试试

网友B:
看,如图,是你没仔细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如图,是你没仔细看。

请问大侠,我用的是SW2010,当我用sw打开sat文件时一点击就直接打开了,没有你所说的这些,你能给我指点在哪里打开呢

网友(点评):
那是08版的帮助文件截图,08版都可以,2010版更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我也试图转过
但都没成功
平面图没办法生成三维图

是将cad做的3D图转到SW中打开

网友:
cad做的3D图?
以前我用CAD做过3D图,很麻烦,而且做出来看着效果也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