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4个专业方向选择,我该选哪个?

楼主(2012-12-12):
要大三下学期了,我们机械专业要分成4个方向,模具技术;数字制造;纺织技术;设计技术。楼主苦于不了解现在的行业趋势,所以无从下手,还望各位老师傅指点。楼主浙江绍兴人,毕业自然还是想呆在长三角,望指点。

网友A:
听说现在可以自由换专业。

快换吧,建筑钢结构

网友:
我建议选设计技术
因为里面有些分析的方向

网友B:
就算是帮你选,也要首先了解你的性格爱好,家庭背景,出生成长,身高胖瘦,不然就是帮倒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说现在可以自由换专业。

快换吧,建筑钢结构

都大三了,还转专业

网友(点评):
很早的了,估计90%的人一生就要换N个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算是帮你选,也要首先了解你的性格爱好,家庭背景,出生成长,身高胖瘦,不然就是帮倒忙的

好吧,主要是想了解一下这些专业的的现状

网友:
如果是本科,随便选了,都是一样

网友:
本科,就选纺织吧,模具太累;数控你玩不过技校,再深一点的话就有点空洞;设计分析一般招研究生,也就是辅助;当然近两年纺织有点差,或者选超精密加工,但就业必须去好单位,否则无用武之地。

网友:
纺织工业有点穷途末路的感觉,除非你是那种能够创新能够改革的人。。设计方向比较理论化,本科生很难吃的深,楼上说得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