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们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

楼主(2012-12-12):
这个电机需要多大的啊,明天要交差的!!

网友:
你这里面还有要考虑减速增扭的传动比(就是两个带轮的传动比)

网友:
连个详细参数也没有,神仙也帮不了你!

网友:
参数太少,你所输出的要求除了物重什么都没有

网友:
是呀,减速比、速度要求,什么都没有,怎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