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花糖机器

楼主(2012-12-12):
今天放学,朋友在门口买了一个棉花糖,我只看到机器中间有个小洞,可以把糖放进去,下面还有火烧着,把小木棍放在上面就可以卷到棉花糖,只是我不知道原理。请各位高手解答?

网友A:
机器的中心部位是一个温度很高的加热腔,热量打破了晶体的结构,将糖变成了糖浆。加热腔中有一些比颗粒蔗糖尺寸还小的孔。当糖在加热腔中高速旋转的时候,离心运动将糖浆从小孔中喷射到“大碗”的周围。由于液态物质遇冷凝固的速度和它的体积有关,体积越小,凝固得越快。因此,研究人员把加热腔中的小孔直径设计得很小,只有50微米,从小孔中喷射出来的糖浆马上就凝结成固态的糖丝,不会粘在一起。
快速的冷却让蔗糖分子之间没有时间排列整齐,因此孩子们手中的那个巨大蓬松的棉花糖再也不是晶体了,而是由无数线状的玻璃状的糖组成的。用稍微专业的话来说,蔗糖的晶体结构已经被棉花糖制作机破坏掉了,蔗糖分子的排列不再有规律了,而是比较杂乱无章。

网友(点评):
厉害长知识了

网友(点评):
解释很强大,很到位,一下就懂了。

网友(点评):
还没有吃过棉花糖~~~~(>_<)~~~~

网友:
解释很强大!

网友:
一个强人倍多的论坛

网友:
小时候吃过这个

网友:
坐等高人点评

网友:
可是古人是怎么把孔做那么小呢。我一直以为就是加热后,因为转速太快,离心作用,直接从加热腔上面飞出来

网友(2013-10-18):
引用 网友A:
机器的中心部位是一个温度很高的加热腔,热量打破了晶体的结构,将糖变成了糖浆。加热腔中有一些比颗粒蔗糖 ...

回复太精彩了,加20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