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添加参数问题

楼主(2012-12-12):
       最近在做SolidWorks系列零件这一块,遇到一个问题。我需要引进一个参数,通过控制这个参数的值来控制特征中某些尺寸的数值。于是我首先需要定义一个参数D。然后写了一个if语句。“L3"=if((D<=,150,4.1,7.5)。L3是我需要控制的尺寸,在整个系列零件中当D<=150时,L3=4.1,否则L3=7.5。于是当我在系列零件的表格中输入D这个尺寸时会提示,D不是有效的特征。。。我需要怎么做呢?(D=25,32,40,,50,63,.。。。150,180,200,224)

楼主:
我把问题简单化一下吧,就是我需要添加一个参数,这个参数并不是特征尺寸,这个参数的数值可以在设计表格中控制。会的大神指导指导吧,谢谢!

网友:
等待大侠们的解答。

楼主(2013-01-16):
给自己顶一顶,求教一下!

网友A:
不多说,慢慢看,由于OFFICE没破解,出现乱跳画面,请理解。

网友(点评):
谢谢前辈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多说,慢慢看,由于OFFICE没破解,出现乱跳画面,请理解。

谢谢版主指点,这些内容我已经做好了的,我现在只是想插入一个自定义的参数“D”,通过控制D的尺寸来控制实体中某些尺寸的数值。但是会出现如图所示的问题,我就不知道怎么样解决了。

网友(点评):
参数方程 你应该学过吧 你可以指定一个数据为参数,其他数据都用这个参数来表达就行了,这样这个参数一变,所有相关的数据都变了。

网友A(2013-03-22):
参数方程 你应该学过吧 你可以指定一个数据为参数,其他数据都用这个参数来表达就行了,这样这个参数一变,所有相关的数据都变了。

也可以用表格的函数关系来实现,通过设计表来驱动,不必在模里设置过多的函数关系式。详见附件视频。

网友(点评):
谢谢指教,这一块没怎么接触过,直到后来使用的时候才突然被卡在了参数的插入这点,后来看了官方的教程才会的,正确的做法是:“$数值@D@方程式”。语法很简单,但是,不会的话,还是被卡了半个月。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数方程 你应该学过吧 你可以指定一个数据为参数,其他数据都用这个参数来表达就行了,这样这个参数一变, ...

高手,自己有很多要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