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电缸吗 急死了

楼主(2012-12-12):
提升的部分

网友A:
单柱塞电动液压泵连体缸,或者有误,麻烦您把缸泵部分放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柱塞电动液压泵连体缸,或者有误,麻烦您把缸泵部分放大点。

名字这么长啊  这是在网上找的图 我也看不清 我想利用这个机构 不过不不知道它是啥,原理也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名字这么长啊  这是在网上找的图 我也看不清 我想利用这个机构 不过不不知道它是啥,原理也不懂

给你两个意见;一是利用电动蜗轮滚珠丝杆,电机要小,直流24v,没有电力是可以用手杆转圈揺的。另一是在二楼所说的,但在没有电力的情况下看图有压杆,是可以象千斤顶一样可以举升吊杆,就这样。

网友:
应该是电动推杆。发个明细,供各位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