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返螺纹,我用的G32车的, 达不到我想要的要求

楼主(2012-12-12):
求好的见解    我用的G32车的 达不到我想要的要求   乱牙啊

网友A:
。。。。往复螺纹不能用普通2轴数控车,会产生累计误差。特别是没有进刀退刀槽的。

楼主:
就是这样的   难道就不能用经济性的车床加工吗 ?

楼主:
我今天用FAUNC-OI-MATE-TC的车床加工  太让我伤心了   找不到原因   求解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往复螺纹不能用普通2轴数控车,会产生累计误差。特别是没有进刀退刀槽的。

不赞同,我车的时候设什么问题呀

网友(点评):
多少万的机床车的?我用经济型床子车削8字油槽时候不退刀的方法到后面就会有滞后。后来就用退刀的办法搞好了。

网友(点评):
你是一刀扎下去来回车?如是这样肯定有误,因为你忽视一个重要问题,螺纹旋入角度与下刀距离间的误差

网友(点评):
你有没有类似的工件?给大家开开眼

网友(点评):
类似的有,不过都是原单位做的,有时间我找个有机玻璃棒车个来看看

网友(点评):
可以对我编的程序 改改吗

网友B:
楼主上图片和程序,看看是怎么乱的

楼主:
程序
O0009
...
G0 X31 Z-6.2
G01 X30F200
M98 P500007
G32 X25Z-22.7F11
           Z-6.2
      X30.5 Z-22.7
G0 X100
    Z100
M30

O0007
G32 U-0.05 Z-22.7F11
      U-0.05 Z-6.2F11
 M99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上图片和程序,看看是怎么乱的

你在看看

楼主:
是不是  要改升降速参数可以达到我想要的结果啊

网友B:
呵呵呵,下刀速度太慢,收刀速度太慢,程式也不对,要求圆滑过度可用小变距解决

网友(点评):
???有这么多的问题吗 ? 能帮我解决了吧

网友:
原来错误 在这里  我还以为真的经济性床字 不能做了  我记得我做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呵,下刀速度太慢,收刀速度太慢,程式也不对,要求圆滑过度可用小变距解决

就这个图  告诉我怎么做呢,谢谢了

楼主:
就这个图  谁能告诉 我啊

网友(点评):
开动脑筋哟

楼主:
你又在绕圈子哦

楼主:
不会要我不断的抬刀把  这个貌似没有什么意思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样的   难道就不能用经济性的车床加工吗 ?

用经济型数控车床也能做出来
只是用编程的方法来控制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会要我不断的抬刀把  这个貌似没有什么意思啊

你不退刀,莫非楼主想用那程序车往反锥螺纹?

网友:
这个很好做,用G32就好。用G92也可以,但要看什么机床。

网友:
给个参考建议  能不能用螺纹滚压工艺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退刀,莫非楼主想用那程序车往反锥螺纹?

怎么不行吗    能给我高招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不行吗    能给我高招吗

小变距能解决正反相交的圆滑过度要求,其它同车封闭八字油槽一样,就这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变距能解决正反相交的圆滑过度要求,其它同车封闭八字油槽一样,就这么简单

我上传的程序  可以帮我改改   就按我的思路
 怎么一个小变距呢   能告诉我方法吗  程序给我看看 好吗   谢谢

网友:
也不是很明白小变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变距能解决正反相交的圆滑过度要求,其它同车封闭八字油槽一样,就这么简单

ONELEE你人呢  一直在等待你的答案呢

网友(点评):
思路方法我都说的很清楚了,自己动脑筋在机床上试几把你什都明白了

网友(点评):
还是有点小蒙 呵呵 有点笨。。。高手在指点下啊 期待

网友:
往复螺纹?还真没加工过,学习了

网友:
我做螺纹都是用旋风铣的,那位高手指点下旋风铣放在数控上怎样左右借刀做啊我试过G33G92G76就是不好左右借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