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这个叫什么

楼主(2012-12-12):
不知道叫什么

不知道叫什么

网友:
插装式保险盒。

楼主:
它是代替中间继电器的  不知道全名叫什么
看到好多同行用

网友:
见识一下。

网友:
应该是单片机吧!

网友:
中间一排大的管子型号?,从外围零件看,可控硅,三极管都有可能,13个发光二极管,12个二极管,37个电阻,一个保险丝和12个主管,

网友:
应该是PLC的输出板,双向可控硅输出或是达林顿输出!!

网友:
应该是双向可控硅输出或是达林顿输出!!看线号是用的三菱的输出点编号.

网友:
这个是大功率三极管自制的电子开关。

网友:
PLC i/oO放大板

网友:
plc的输入和输出

网友:
信号转换电路板,可能是将电磁阀的信号输出的!

网友(2013-09-15):
很大可能是MOS管.起开关作用.替代继电器用.叫无触点开关.

网友(2013-11-13):
图片的上东西是什么作用?

网友:
难道不是一排继电器吗?

网友:
好像是OMNPLC的输出板吧?

网友(2014-01-13):
源型PLC输出放大板,负入正出,12路

网友:
光从图片来看可能是可控硅,三极管。

网友(2014-02-27):
電晶體模組

网友(2014-04-08):
可控硅,三极管(NPN,PNP),COMS管等,用于功率放大,可以代替继电器,可以高频工作

网友:
看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