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偏心轴偏心不断变化

楼主(2012-12-12):
我公司进行偏心轴加工。在偏心距调好的情况下还是会出现突然变化的情况。有时会突然高出0.3以上。请各位师傅指点

网友A:
问题也太模糊了吧,工艺,机床,材料,刀具,工装这些都有可能。

网友:
间断出现,机床的可能性小
先查一下工装等问题

网友:
夹具设计有点问题,造成在装夹时或刀具切削时因切削力大工件动身了。

网友:
工装,切削力

网友:
装夹固定不好

楼主:
感谢各位师傅解答。
偏心变化是间断出现的,只有个别的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也太模糊了吧,工艺,机床,材料,刀具,工装这些都有可能。

机床不太好,广数980    工件材质是铸铁,刀具材质是YG6X,转速1200 进给200----300工装的话是下面V型槽,上面用一颗螺丝压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机床不太好,广数980    工件材质是铸铁,刀具材质是YG6X,转速1200 进给200----300工装的话是下面V型槽, ...

这样的话很有可能是机床间隙造成的,试着把中拖把的压条调紧些看会否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话很有可能是机床间隙造成的,试着把中拖把的压条调紧些看会否好些。

中托板的压条?哪个?不太懂,请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中托板的压条?哪个?不太懂,请指教

可能叫法不一样,你看图片上画园的地方就知道了,一般的数控车床都有一对压条,前后各一根,中拖把磨损间隙大了就是靠这一对压条来调松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叫法不一样,你看图片上画园的地方就知道了,一般的数控车床都有一对压条,前后各一根,中拖把磨损间 ...

谢了,我们叫压铁。明天过去会试试的,谢谢大侠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了,我们叫压铁。明天过去会试试的,谢谢大侠

别客气,我的经验也不多,还当不起大侠的。

楼主:
不是大侠也要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