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们帮忙看看,这个怎么用了?

楼主(2012-12-12):
广数980TD数控机床刀位号有123456个刀位号..可我就用过T2号.和T3号..我见我师傅用过T4号.这个怎么回事..他给我说了一遍我都没怎么懂..谁知道其他刀位号怎么用....求解 求解...谢谢...

网友A:
你这问题也真是够简单的,你既然都知道了刀位号,那你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六个刀位号就是有六把刀的位置,每把刀对应一个刀位号,你要用哪把刀就输入那把刀的刀架位置号,你师傅用了T4号,那他要用的刀就是在4号刀的位置上。建议你,要学好数控,可以找些相关的书籍看,师傅问多了也会不耐烦。

网友(点评):
对,这年头,能把所有的经验交给别人的师傅现在已经几乎没有了

网友(点评):
那么简单的问题都不懂,师傅肯定烦的。。。。。努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问题也真是够简单的,你既然都知道了刀位号,那你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六个刀位号就是有六把刀的位置,每 ...

谢谢你们。。我会努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