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油箱液位计的问题

楼主(2012-12-12):
液压大牛们,现在想请教下关于稀油油箱液位计的显示问题。

画个简单的图如下啊,看懂就行

油出来,经过一系列过滤器、冷却器及管道等等元件,图中没有画出,到达轧机减速箱处,然后流回油箱,溢流阀也是流回同一油箱。
问题是:开车的时候,开始启动这个泵,发现这个油箱的液位计的升降情况是先下降然后再回升一段距离(如下面图所示),问怎么会回升呢。

我想应该是先下降一定距离就行,而没有上升阶段了啊,但是实际就是有上升的过程。我想下降的原因是:开车,泵启动,油被抽到系统中工作,液位下降。假设泵流出的体积为V1,管道中存留的体积为V2,通过溢流阀的体积为V3,假设V1=V2+V3,按正常说,液位计变化应该是先较快下降(因为只出无回嘛),然后慢速下降(有回油到箱内),最后稳定在一定位置,而不该有上升的现象啊,大牛们这个上升怎么解释呢?

网友:
可能是你系统运行一段时间,油温升高了吧。热胀冷缩吧。不知道你这个液位变化多大。

网友(点评):
刚下班啊,来晚了,这个温度应该不至于吧,因为这个过程是一下子的事情。就是从开车到稳定,没有多久啊,1min之内,所以我认为温度不是影响的因素

网友:
对这方面不了解,猜想的话,粗看上去有点像“惯性”,一下子吸得多了,然后吸的少,回的多,液面就上升了,可能跟泵的流量变化和回油的滞后有关系,或者由于溢流阀的开启和关闭,总之是系统上压力和流量的变化,还有一种脑筋急转弯似的答案是可能回油口比较高,最开始油液在空中自由落体的这段没有及时回到液面上,就造成了一段滞后,当然这个影响应该很小,不是主要因素

网友(点评):
呵呵,这个倒不是,定量泵的,所以吸少吸多就不是了,油口高度这个嘛,对于小的油箱,想想是这么个意思,但是我这个油箱很大,所以高度问题造成的那么一段滞后不会影响到液位计的升降问题的,还是谢谢你的意见啊

网友:
我想很简单,主要是由于油在管道和减速机箱体流动花了一定的时间.
刚启动泵,稀油站液位肯定是下降的,继续打,减速机进油管路充满油,减速机液位上升溢流,再回油,稀油站液位再上升.
还有就是你的管路有可能堵了,进油与回油速度不一样,造成了一定的时间差.

网友(点评):
厄,大牛,对于你的说法“减速机液位上升溢流,再回油,稀油站液位再上升”,我想这个应该只能使液位计下降得相对之前缓慢吧,还不至于是上升吧,请大牛指点呀

网友:
油温升高了,还有就是  油液中有气泡,高温 气泡溢出 油面也会升高!

网友(点评):
哦?气泡嘛,这个倒是没有考虑到,明天到厂里看看,谢谢大牛指点

网友:
不是很清楚,期待高手的详解

网友A:
这个问题应该是在减速箱!注意一下你的减速箱里的液位!一般是减速箱空滤堵塞引起的减速箱液位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应该是在减速箱!注意一下你的减速箱里的液位!一般是减速箱空滤堵塞引起的减速箱液位过高!

成永大侠,我觉得你说的有提醒到我,因为我们那个油箱的空滤很久没换了,但本人才疏学浅,还是想请教大侠,为什么空滤堵塞会导致油箱液位过高呢?

网友:
首先,楼主是个观察细致的人,前途无量,表扬一下~~如今细心又认真的人真是少了哦,坚持坚持
我觉得,我只是觉得啊,对不对,需要实际核实,
开减速机之前肯定是先开油泵,然后减速机开始运转,减速机运转搅动减速机油箱里面的油,使油处于一个搅拌加飞溅的动平衡状态,高过了溢流孔,造成了一部分油回流,
这个要仔细观察,是不是减速机开起来之后油箱液位才回升啊?

网友(点评):
是不是减速机开起来之后油位才回升,这个倒是不太肯定,因为我们液压站跟减速机一个楼上一个楼下、、、所以也不清楚,这个上升过程是否跟减速机一致。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先开的液压站再开的减速机。 按照大侠的说法

网友(点评):
按照大侠的说法,搅拌飞溅这个动平衡,会使油回流?

网友(点评):
搅拌会使减速机箱里的油位上升一些,这个是很容易理解的,就相当于起浪了,如果你注意观察下,减速机运转的时候里面就跟下雨一样

网友(点评):
不会是这样的!轧机减速箱的齿轮润滑不是侵油润滑,是用喷嘴喷上的,不存在这种情况!而且回油口是在最下面的,比齿轮最低面要滴的!

网友A:
首先液位升高是回油流量大于进油。如果空滤堵塞,会造成回油不畅,当减速箱的油位达到一定高度后,才开始回油,所以会液位升高!我以前也遇到过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液位升高是回油流量大于进油。如果空滤堵塞,会造成回油不畅,当减速箱的油位达到一定高度后,才开始回 ...

哎呀,大侠感谢感谢,明天上班检查看看空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