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钻头那点事!谁来帮忙解解释\

楼主(2012-12-13):
有没有经验很好的老师傅啊!请问一下在铣床钻孔,多大的钻头配多大的转速好?钻硬料和软料还有一般的铁转速该多少好!钻头大小又该多少好!晚上找了块硬料!拿白天磨的钻头就是不好钻!前刃比后刃高,角度差不多!也有修小横刃!修横刃时是不是最好不要把切削刃修到修平在磨后背?可就是不好钻!钻头像在刮在啃似的!排屑成碎片或碎裂条,摩擦力很大!钻进去后退出发现前半部分孔上有刮痕?整体整个孔都不光滑很粗?查看可前刃是比后面高没有擦背现象啊!这何解啊!还有磨钻头时是否背部到刃口磨越光滑钻孔就比较光滑?大家帮帮忙!谢谢!

网友:
查金属切削手册,1.钻削用量的选择;2.钻削用量推荐值。
3.标准麻花钻的优缺点及改进措施。

网友A:
楼主,我觉得你应该系统学习下钻头的知识,仅仅靠发几个帖子,解决不了你工作中所面临的问题,因为你对很多基础知识还没有概念啊。
比如你的第一个问题:多大的钻头配多大的转速?
你这问题太笼统了,首先,被加工材料是什么?硬质合金钻头还是高速钢钻头?钻头直径是多大?悬伸是多长?如果我要把你这问题完全描述清楚,恐怕要花好几个小时,洋洋洒洒几千字才行;简单点说:高速钢钻头线速度几十米,硬质合金钻头线速度60米到200多米。
你的另一个问题:钻硬料和软料及一般的铁,转速是多少?
什么叫硬材料,什么叫软材料?你应该明确说出材料牌号,比如灰铁250,45号钢,低碳铝合金**等等。
你的第三个问题更是让我觉得糊涂了:钻头用多大的好?噢,买糕的!你需要用多大的钻头,你自己不知道吗,别人怎么知道呢?
。。。。。。
不是这里没有老师傅,是你自己的表达有问题啊。你的基础知识和表达能力都需要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觉得你应该系统学习下钻头的知识,仅仅靠发几个帖子,解决不了你工作中所面临的问题,因为你对很多 ...

谢了!钻出的孔有刮痕大概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了!钻出的孔有刮痕大概是什么原因

钻头本来就是粗加工刀具,孔的内壁不那么光滑也是正常的。
如果有刮痕,很可能是排屑不畅或跳动太大引起的;换只钻头试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