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金开裂

楼主(2012-12-13):
用Yg6合金车铸铁,合金为什么经常从底部开裂缝

网友:
有两种可能:1  焊接时产生的裂纹,可能是焊接工艺不好。2  使用时产生的裂纹,刃磨时或切削时刀具温度高,这时如果快速冷却,也可能产生裂纹。

网友(点评):
应该是这样的,要么冷裂,要么就是焊接车刀的工艺。

网友:
还有合金质量差,,,,,,,,

网友:
自然开裂?
条件清楚了,楼下自然有高人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