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注公差的疑问

楼主(2012-12-13):
如图 轴的长度标注中 说明了未注公差±0.5
在第一个图中,总长300没有标注出来,通过尺寸链计算,300公差+0 .9~-0.5,此时300是否受未注公差±0.5的限制?
在第二个图中,标注了300尺寸,此时300公差是+0 .9~-0.5,还是未注公差±0.5?

情况是这样的
加工了老外的个活,图纸标注 形式和第二种情况一样,按200、100公差加工后300超了他的未注工差,客户说不行,
他说300要按未注公差控制。
在机械制图标准中,有那一条说明了这种情况吗?
还是老外的标准就是这样的?

  • · 基础|主题: 801, 订阅: 88

网友:
第二个封闭了,肯定错误,第一个标注也有问题,不好加工啊

网友(点评):
哪里不好加工?没看出难点

网友:
神马是公差?神马是未注公差?

谁先行谁后补?

楼主失焦了。

网友(点评):
求讲解啊,本人菜鸟,

网友(点评):
菜鸟是懒惰的理由?

网友(点评):
标一个100(+0.4/0)的尺寸,再加一个总长300的尺寸,旁边写个未注公差±0.5,就行了吧。

网友(点评):
一看就是高手,确实是看图的失焦了,出图的标注也可以改进,避免让看图的失焦

网友(点评):
有未注公差、未注形位公差。还有个公差原则,都应该在图纸上面反应出来的。看看GB/T1804吧~~

网友(点评):
有未注公差、未注形位公差。还有个公差原则,都应该在图纸上面反应出来的。看看GB/T1804吧~~

网友(点评):
如果是我标就像﹏冷水流﹌说的那样

网友A:
2楼正解。楼主你这连尺寸标注的基本规则都没遵守,还谈未注公差有什么意义啊。

网友:
个人理解:从尺寸链上及公差一般原则将,第一副图是可以的,只是对总长要求不高或没有要求时的表示方式,第二幅是对第一幅图的衍生,一般是在让加工时操作者注意一下,这种最好在(300)标注最为准确的.

网友(点评):
你对公差尺寸链好像没有理解吧

网友:
未注公差执行的等级是几级。13级或14级。

网友(点评):
你是内容好像没有看吧,不是问这个

网友:
楼主的三种画法全是错的。应该标注300和200或100的其中一个

网友(点评):
对,三个尺寸两个固定,第三个自由,,,

网友(点评):
他那两种标法虽不太好,但还是对的,同时也为了加工的检测方便

网友(点评):
我认为标注是错误的,显然违反了标注的原则。

网友(点评):
第一幅图标注没有问题,总长的公差可以根据尺寸链计算出来,但是老外给的是第二幅图上标出了三百并且明确表示未注公差正负0.5,这表明要在满足100与200的公差的前提下满足300的公差,可以将200与100的公差调整的小些

网友:
第一幅图里面,一般很少有要求两段轴都要求长度误差的,一般只要保证一段就行了
第二幅图里面,尺寸链封闭,更不用谈什么误差了
公差,得查具体的公差等级标准才能定下来的

网友(点评):
直线尺寸链的定义就是在一个封闭环的尺寸链

网友:
公差值的范围明显打架了

网友B:
你们都说完了 让我说什么。

网友(点评):
你不晓得还有一些是没说的?

网友(点评):
是你们都说完了

网友(点评):
真的还有没说完的,真的。

网友(点评):
那您老人家补充吧。。小弟看着

网友(点评):
喔!搞了半天,原来是你只懂那些而已呀!

网友(点评):
你是在跟我拌嘴吗?

网友(点评):
看看后面还会有多少人来补充,自己看看哪些是2#~9#没说到的。哈哈。。。

网友(点评):
已经看了,哈哈什么? 没人跟你笑。。。

网友(点评):
楼主的标注一般还是允许的

网友:
第二张图封闭,肯定不行。
第一张图,如果两段轴真像楼主所需要的公差,那300的尺寸就是两段轴的公差和+0 .9~-0.5,个人愚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2楼正解。楼主你这连尺寸标注的基本规则都没遵守,还谈未注公差有什么意义啊。

其实应该是第二幅图错了,第一幅可以有,只是少见而已

网友:
绘这个图纸的人也是个糊涂蛋   左手打右手         要不就是我是糊涂蛋理解不了.....

网友:
楼主的标注在工艺加工中的两种都要求了每断长度的公差,第一个图和第二个图都是按楼主的尺寸链计算的公差,那个注视未注公差0.5不起作用
第一个图的标注:每断都要达到尺寸要求的公差
第二个图的标注:每断都要达到尺寸要求的公差,那个总长标注在那里其实就一个长度尺寸,起个清晰尺寸的作用,总长度的公差已经由两端长度公差决定了,没有标出公差其实已经由尺寸链决定了公差(不是低于IT13的公,更不是那个注释了)
因为检测两段的公差就是符合图纸要求了,不需要计算去检测总厂公差了,所以总长可以不需要带公差了

网友C:
总长加括号,不要公差,不要乱标,要按照标准来,守规矩

网友:
既然人家老外提出来,那就满足要求么,总长要满足300(-0 .5~+0.5),那么200(-0 .5~+0.1),100(0~+0.4),不就行了嘛,每一段都在要求的公差范围之内!

网友(点评):
你的公差看起来很别扭

网友:
楼上正解,有时候跟客户讲不了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总长加括号,不要公差,不要乱标,要按照标准来,守规矩

说到点子上了,有时设计上为方便加工的看图,强调在同一个基准上,加括号表示强调参考值,不加括号,重复标注会比较难看。
楼主的那个200~400本来的目的是为约束大尺寸的自由公差,一般图框上还有更详细的.x  .xx  .xxx的自由公差
这个情况刚好有点特别,看图的其实花点功夫就可以理解了

网友:
标注尺寸是与装配尺寸相关的,不了解装配关系,不能说别人标注的不对。但是尺寸不能封闭,这是必须的

网友:
第二个图没什么问题,做工艺应该考虑怎么缩小公差达到3者统一,而且加工成本最低。

网友:
第二张尺寸封闭,再给个没公差的总长300,还是用第一张吧

网友:
第一个图是你单个尺寸合格产品合格,不用去考虑300长,第二个图就是告诉你总长300是要控制的,不过一般公差标300不标200,2个都标公差重复反而精度降低。

网友:
你一定要标3个的话,把100或200的尺寸公差去掉,再打个括号

网友:
图纸肯定是有问题的。但是我想作为看图纸的人,当你拿到客户图纸不理解的时候,有疑问的时候得先和客户询问清楚,究竟要满足哪个尺寸,而不是想当然的加工,等加工后被拒绝再去怪客户图纸不正确什么的。

网友:
封闭环  不规范

网友:
第二张图纸多尺寸了啊,绘制图纸的人也个混蛋。300看起来算是参考尺寸,但是理解成理论尺寸也可以。这个含有歧义的图纸应该不要接的好

网友:
二楼正解

网友:
未注公差有标准。

网友:
第一种的标注没有大问题,好保证。
关键讨论第二种。这个最好和报价时采用的加工工艺结合起来。如果按照报价时的加工工艺不能保证300的自由公差,需要改变工艺,那么成本增加部分应由采购一方承担,这样问题就解决了。从技术方面考虑的话,第二种标注是有问题的。

网友:
1.标注已经有封闭尺寸,本身就不合理了;
2.封闭尺寸上的公差与未注公差产生了矛盾;
3.如果想零件符合客户要求,加工时自己计算一下尺寸链公差,
然后与未注比较,哪一个高取哪一个。这样加工就肯定合格了。
4.另外零件加工时也得有点技巧,尺寸一般取中间值,不要取极限值,否则很容易因为热变形产生不合格品

网友:
顶5楼,但是楼主你的尺寸链算错了

网友:
一看就是牛人标的,其实只要标个100+0.4和300就行了嘛

网友:
第二个尺寸链封闭了,不能这样标的

网友:
300的 尺寸 是楼主补上的?  如果是 那我认为楼主搞错了

网友:
你们这些高手都被他玩了吧!这么低级的问题,也要这么兴师动众,他要不是寻你们开心就是完全不懂的学生,不必要理会,试问你们谁会标出这样的尺寸?

网友D:
此图公差标注没问题呀,300+-0.5   .其余尺寸只在300内浮动,且保证已注公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此图公差标注没问题呀,300+-0.5   .其余尺寸只在300内浮动,且保证已注公差.

也就是所有尺寸都要保,我这一直是这样做的.

网友:
我们做老外的产品也有这样的情况,所以你要收缩公差,一个做正的,200的就做负的。

网友:
对未注公差是有国标要求的吧   不过像我们单位的有些师傅来说 未注公差就是随便干。。。。。后来专门出了通知  罚了几个人钱就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们都说完了 让我说什么。

虽然有点不符合国标方式,但个人认为也行,关键还是看人家的使用需求

网友:
第二幅图表示是不正确的,应把其中一个尺寸用括号括起来作为从动尺寸,其实他们三个尺寸的公差并不矛盾,100和200的公差累积结果必须在300的公差范围内,100和200的公差范围表示最大的允许范围而不是自由取值范围,100和200的公差带是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关系。

网友:
300不受未注公差±0.5的限制!这批活应该叫老外照单全收!
这图中,100、200、300这三个尺寸只可以标注2个,3个全标是错误的。
这个老外非要控制300这个尺寸的话,应该要叫他把图纸改过来,去除100或200这2个尺寸中的一个。
所谓“未注公差”是指对标有尺寸但未注公差的尺寸误差的控制要求。

网友:
这个你不该到这来问,应该回头质问那个画图的“你机械制图是语文老师教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