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氨酯和金属的粘合问题

楼主(2012-12-13):
我有个机械手的夹具在做,要把镀铬的工件和聚氨酯粘合在一起,长度165mm,网上查了下需要用开姆洛克219胶水,但是需要用热硫化过程,这个就搞不懂了,搞懂了也没把握一次成功的。
哪位朋友知道怎么弄的,还请赐教,或者哪里能帮我粘好的,那是再好不过了,酬劳另谢!

网友A:
难道不能锁螺丝吗

网友B:
我觉得你所查的资料可能不合适,橡胶与金属粘合才需要硫化,聚氨酯属于塑料,工艺应该不同。

网友(点评):
开姆洛克219   开姆洛克Chemlok® 219   开姆洛克219——聚氨酯与金属胶粘剂       一、开姆洛克219用途:CH219是一种用于粘接聚醚或聚酯类浇铸型聚氨酯弹性体与金属或其它硬质基材的单涂型、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不能锁螺丝吗

如图,1,聚氨酯很小,螺丝不好锁
         2,夹取面还要开16个小圆弧的,我准备固定好后,上成型磨,所以锁螺丝的话变性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你所查的资料可能不合适,橡胶与金属粘合才需要硫化,聚氨酯属于塑料,工艺应该不同。

开姆洛克219
  开姆洛克Chemlok® 219  开姆洛克219——聚氨酯与金属胶粘剂
  开姆洛克219特点:
  1、 溶剂型,使用时无需搅拌。
  2、 操作方便,能适用各种加工工艺。
  3、 粘接件耐水、盐雾、多种溶剂以及其它苛刻环境。
  三、开姆洛克219性能:
  组 份:高聚物和树脂溶解在有机溶剂中。
  颜 色:琥珀色
  粘 度:50~120cps (Brookfield lvt,2# 转子,30转/分,25℃)
  密 度:881~905kg/m
  固体含量:23.5%~27.0%(120℃,2小时)
  闪 点:14℃
  涂覆面积:10m/kg左右
  稀 释 剂:乙酸乙酯:丁酮=1:1
  溶 剂:甲醇、乙醇和甲基异丁基酮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姆洛克219
  开姆洛克Chemlok® 219  开姆洛克219——聚氨酯与金属胶粘剂
  开姆洛克219特 ...

这里并没有提及“硫化”啊!按说明可以直接粘合的。
聚氨酯的工艺你可以请教害怕伏枥老师。

楼主:
是需要硫化的,只是我上面的没有复制全,这个链接http://baike.baidu.com/view/2285222.htm

网友:
我有自己有个列子是在金属部分加个燕尾槽,然后塑料件插入后再粘胶

网友(点评):
工件太小了,开燕尾槽怕不好开

网友:
我的工件也很小,开的燕尾槽只有1MM深:)

网友:
仅作参考:
我的是个气动手指夹,需要使用2MM厚发泡硅胶,把1MM厚的塑料片上胶先插入线切割的小燕尾槽,然后再粘合发泡硅胶

网友:
金属开楔槽口,镶聚氨酯块,为啥非要粘贴,当聚氨酯磨损时你如何更换?

网友:
这个资料在公司,我们是胶的聚氨酯的密封圈胶在轴上,我们也在平板上试过,胶得很牢固的,明天我去找找!!!

网友C:
这是胶过后的图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是胶过后的图片

楼主是直接粘结的吗 ?谢谢指导

网友:
我觉得用万能胶可以粘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直接粘结的吗 ?谢谢指导

是的,不过粘之前用丙酮之类的清洗剂清洗过的!!用二种胶水调合后涂上后直接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不过粘之前用丙酮之类的清洗剂清洗过的!!用二种胶水调合后涂上后直接粘的

是常用的AB胶吗?

网友:
不是的,是专门去买的!
(聚氨酯橡胶V.S.碳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