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计算轴承耗油量的

楼主(2012-12-13):
最近在做油气润滑,润滑对象为主轴上的角接触轴承,有几个疑问,

轴承内径100,外径180,宽34,
转速在4000到5000rpm
单个轴承  轴向力为9000N  径向力为900N
工作温度在60°C这样子

1——根据SKF的轴承书的润滑油选择,确定为 ISO VG 10的润滑油,即粘度为10的润滑油,
         这种工况下  此粘度的润滑油是否粘度合理?多少才合适

2——怎么计算轴承的耗油量,在网上找到相关计算公式
        Q=0.01DB     后面又加了句  实际用油量为4~20倍
        有没有具体   更贴切的计算方法?

期待大虾解答

网友:
鄙人看法 高速旋转的轴承粘度应低些  润滑应用无间断强制循环润滑  上面说的比较支持

网友:
转速高应该选用低粘度的油;载荷越大轴承越大,则应选择高粘度的润滑油。
通常在轴承工作温度下,润滑剂的粘度对球轴承不应低于13mm^2/s
坐等学习轴承耗油量

网友:
学习一下,增长了知识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