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器的输出轴可以双向输出吗?

楼主(2012-12-13):
一级或者二级减速器的输出轴可以双向输出吗?

网友A:
是指正反转还是增加轴伸,,,,,

网友B:
可以的,同向的一根输出轴就可以,反向的可由伞齿轮带动两根输出轴上的伞齿轮实现,可同轴也可以不同轴,角度可任意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指正反转还是增加轴伸,,,,,

增加轴伸。。。

网友(点评):
订做,直接找减速机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同向的一根输出轴就可以,反向的可由伞齿轮带动两根输出轴上的伞齿轮实现,可同轴也可以不同轴,角 ...

谢谢了

网友:
没太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
有标准的双出轴的减速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