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数控车床主轴轴承安装顺序

楼主(2012-12-13):
主轴前端有三个NSK 7017C 角接触球轴承,轴承外圈分别标注着
1、 -4/-97 PC20A 7017C DULP4
2、-7/-111 PC20B 7017C
3、-2/-103 PC5 7017C SULP4
请问轴承的安装时顺序是怎样的
结构图为如下

网友:
敝人看法 现将轴承与轴承座及右侧挡圈装好  然后一起压入主轴 紧固左侧内径紧固螺母  最后三者一体轴承座孔

网友A:
三个轴承后缀不同,区别在哪》》??如果没有区别,照图安装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个轴承后缀不同,区别在哪》》??如果没有区别,照图安装即可。

就是不清楚有什么不同,三个轴承不知道哪个装前端,哪个装后面,和中间

网友(点评):
咨询轴承厂

网友:
轴承型号貌似有问题,还是确认一下。如果确实如此,那么从里到外顺序应该是你写的3、2、1。

网友:
-3、-2/-103 PC5 7017C SULP4 与
4/-97 PC20A 7017C DULP4 是配对轴承、中间是隔套-7/-111 PC20B 7017C 是后部
将轴承与轴承座及右侧挡圈装好  然后一起压入主轴 紧固左侧内径紧固螺母  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