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NSK 7017C轴承问题

楼主(2012-12-13):
有三个NSK 7017C 角接触球轴承,轴承外圈分别标注着
1、 -4/-97 PC20A 7017C DULP4
2、-7/-111 PC20B 7017C
3、-2/-103 PC5 7017C SULP4
请问当中前面两个负数和PC后面的数字各是代表什么
装机时这三个数控车床主轴轴承顺序不知道怎么排,哪位大侠懂的望请赐教

网友:
你这三个型号轴承一起用恐怕在技术上讲是不可行的;

网友:
图纸上的装配图已经标示的很清楚,如果买到正确的型号轴承,按图纸安装就好了,你所说的数字对使用者意义不大,你可以不必追究,要追究的是轴承型号后面的后缀,这个非常重要!

网友:
没见过这种标注的。有组装图。按组装图装就可以啦

网友:
SU 万能组合单个装
DU 万能组合对装
L 标示轻预压负荷量
P4是精度
你这三个轴承我估计DU就是前面两个, SU是那个单的,装的时候注意方向
我说得肤浅仅供参考,还得懂的人讲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