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薄板料上 压加强筋 变形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2-12-13):
图中 红线为加强筋的位置 现在冲出来  会出现对角线 扭曲  我查过以前的帖子 说进行回压减少变形量  那请问 回压是 在开一套模具 进行二次冲压 还是有其他的方法呢?

网友A:
垂直于原有4条加强筋两边各加一条加强筋不知结构是否允许不知效果如何

让4条加强筋变成两个封闭的长方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垂直于原有4条加强筋两边各加一条加强筋不知结构是否允许不知效果如何{:soso_e1 ...

可以是可以 但是做不了太长 而且不知道 能不能做到 不扭曲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会变形,再怎么校也枉然,我也做过类似的结构,内应力无法消除.

后来呢 问题 解决没?  我这个材料才 0.3的料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是可以 但是做不了太长 而且不知道 能不能做到 不扭曲

没啥好办法    又想解决    找个可能性大的方案试试呗~~找高高高高人算内部应力~~~

网友C:
要不你试试先冲加强筋,然后再冲其他位置,冲加强筋的时候我建议两个放在一起,你单个的摆放,比较散,薄板冲裁都是比较吸板,建议冲慢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啥好办法    又想解决    找个可能性大的方案试试呗~~找高高高高人算内部应力~~~

高人!!帮个忙算一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0.3SUS,这个太薄了吧。我当初T=1.0的SGCC,都要变形的,两个长条的凸筋。
我当时是同客户设计商量,最后 ...

这   没有好的办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不你试试先冲加强筋,然后再冲其他位置,冲加强筋的时候我建议两个放在一起,你单个的摆放,比较散,薄板 ...

现在的模具已经 做了压板 吸料的情况到不是很严重 但是 就是扭曲变形的这个问题不好解决 我试着用用回压的方法 效果不错  可是不知道模具怎么做  我是用木头敲了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人!!帮个忙算一下呗

同样期待高人降临此贴

楼主:
有没有高人帮个解决一下呢

网友:
这是拉伸变形、你可以通过调整加强筋的高度减少变形程度。但不知高度有没有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的模具已经 做了压板 吸料的情况到不是很严重 但是 就是扭曲变形的这个问题不好解决 我试着用用回压的 ...

把加工工艺发出来,你是普冲模具吧?开了几付模?

网友(点评):
是啊,把加工工艺发出来,这样讨论才高效啊,要不然你一句我一句的,效率不高啊。

网友:
回压是什么呀?

网友(点评):
就是用压力对零件进行矫正

网友(点评):
额呵呵,用什么压,原模具压呀

网友:
蛮麻烦的  估计很难高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