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进行中心孔磨床砂轮选择?

楼主(2012-12-13):
我公司使用中心孔磨床磨削轴两端CM12和B5中心孔,工件材质20CrMnTi渗碳淬火,硬度HRC58,拟选用粒度60,硬度K,组织密度5,陶瓷结合剂的白刚玉锥型砂轮,不知合适吗?
工人说棕刚玉的好用,我觉得很奇怪。在此请教各位专家的意见了。谢谢!

网友(2013-01-22):
奇怪什么?,那么硬,你用白钢玉的,还是K系,当然工人会说棕钢玉好用了,因为后者比前者软啊。我要是工人,骂工艺人员是猪头。再用一下。铬刚玉。软一点。就更好用了。

网友:
棕钢玉比白钢玉软。你加工的材料硬。所以要用软点的磨料。最好用铬钢玉。

网友:
硬钢用软料。
 但轴向磨削力不能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