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东西是怎么做的呗

楼主(2012-12-13):
   这个算是个求助吧,别把我的贴子放到旮旯里啊,拜托版主了……

   我学这个一年了,可是还是觉得在摸索阶段,今天老板拿了个东西让我看看是怎么做的,我真是不会啊,查了一些资料,可是还是很迷茫,找高手咨询一下……

    上图!!

        条件有限,手机拍的,麻烦大家帮帮忙,给我看一下……

    这个东西是先制作后拉伸的,如果看背面的毛刺,像是钻的,但是后面每个孔上又有类似冲压的痕迹,我就纠结了……

    这个孔的大小是,上口3.0,下口0.6,孔深2.5

网友A:
呵呵,楼主的东西有点象大号花洒呀,嘿嘿

是不是做粉丝用的。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数控铣可以做这东西的,雕刻机也成,前提是你要精确测绘,设计出图纸。

网友B:
先打孔,再冲压成型,最后卷边。

看不出孔径和板厚的相对关系, 这和加工孔的工艺有直接关系;
成型,搞个凹凸型就可以搞定;
卷边,照片不够清楚,不能直接判读出工艺。

网友:
我觉得电化学加工可以的

网友C:
这个东西能冲压不  看上去直径也就2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东西能冲压不  看上去直径也就200

那啥,这个孔的大小是不同的,大口直径2.7(这个拉伸的实厚变形了,大概是3.0的),小口是0.6的,怎么冲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楼主的东西有点象大号花洒呀,嘿嘿

是不是做粉丝用的。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数控铣可以做这东西的, ...

是做粉丝用的,能具体说说嘛?这个空大小不同的,上口3.0,下口0.6,深2.5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打孔,再冲压成型,最后卷边。

看不出孔径和板厚的相对关系, 这和加工孔的工艺有直接关系;

上口3.0,下口0.6,孔深2.5

网友(点评):
锥孔,可以用蚀刻或机加工,冲压冲孔是很困难的且成本很高。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啥,这个孔的大小是不同的,大口直径2.7(这个拉伸的实厚变形了,大概是3.0的),小口是0.6的,怎么冲压 ...

实在抱歉没注意照片两面孔不一样大   学徒级别坐等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在抱歉没注意照片两面孔不一样大   学徒级别坐等高手

    没什么好抱歉的,我也不会,都是互相说说看法,相互学习一下

网友:
锥形钻头,订做。

网友:
没有做饸饹面机械的大侠吗?这个零件上的孔跟那个差不多,面条啥的是通过下端那个小孔成型的,瞎猜一下:用数控点孔,完了钻小孔,然后用锪孔钻锪内侧那端,最后压力加工成型...
坐等挨批

网友:
孔看起来像是电脉冲打出来的,接近打透,最后的小孔再用钻头钻

网友:
孔的变形,是拉伸的时候材料流动形成的

网友:
旋压+数控冲?

网友:
看了图像很迷糊 没接触过 静等高手

网友:
是上下都可以转动的么  不会那么样吧

网友D(2013-03-29):
做粉丝的模具重要的是0.6的孔,要求要能挤出粉丝,后面3.0的孔根本没要求,是先钻3.0 的孔要求不能穿,但要留足够的厚度,然后钻0.6 的孔钻穿,最后应该是冲压成型的吧。
我一个朋友做过,我只知道大概工艺
最近用0.6的钻孔会造成加工困难(毕竟孔比较小),而且也没必要,所以先打3.0的孔降低加工难度。但也不能用过于薄的材料,因为不耐用且需要承受一定的压力用来挤出粉丝。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粉丝的模具重要的是0.6的孔,要求要能挤出粉丝,后面3.0的孔根本没要求,是先钻3.0 的孔要求不能穿,但要 ...

现在这个圆盘是直径140,要加工1120个孔,如果两次钻孔在成型的话,加工的时间就长了,能帮忙打听一下你朋友多长时间能做个一模具,需要上大型设备吗?麻烦你了

网友:
感觉应该先打孔,再冲压成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