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端这种密封是什么形式

楼主(2012-12-13):
现有一风机轴箱,经常2312轴承出现滚珠掉落情况,轴端还有漏油情况,请问此处是否适合2312轴承,轴的端盖没有密封圈就是几个环形槽,请教,多谢

网友:
看到像机械迷宫密封。

网友:
迷宫应该是凹槽和凸槽的密封,环形槽有可能加密封圈密封

网友:
应该是螺旋形的回油槽吧   老的变速箱上常用

网友:
端盖有回油孔,,,,,就是单边槽密封。装配时回油孔在下方。

网友:
迷宫,应该端盖内侧下方有小孔,能不能在最外一圈加道羊毛毡?

网友:
风机的联轴器凹槽里加羊毛毡这个端盖应该加骨架油封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