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弹簧伸缩问题,滑动到一个面截止问题

楼主(2012-12-13):
各位师傅好,
我有两个问题想请师傅们教导下:
1、弹簧怎么伸缩?伸缩有一定的范围,怎么设定的?!
2、滑块到一个面(接触物体后)不能滑动,是怎么设定??不能滑动,让弹簧压缩一段,之后(一定范围后)弹簧也不能压缩。

请高手赐教,在此一谢!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捕获.JPGSW中自己建模的弹簧不能进行模拟动画  在装配体的运动算例中才能加入可以模拟的弹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