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3×φ60的槽怎么加工?

楼主(2012-12-13):
大家帮我看看这个3×φ60的槽怎么加工容易点
这是个示意图,材料想用FX501塑料,模压是否可以,或者机加,
本人很多不懂,希望大家帮我解答,加工工艺简单点。谢谢!

网友:
最佳单的办法就是车槽。普车,数控车。仪表车。六角车都行。

网友:
用车床是最简单的。也是最高效的。

网友:
这个是掏的吗?

网友A:
槽多深??

网友(点评):
深5mm吧?内孔50,槽为60

网友:
没标深度。。。。。。。。。。。。

网友(点评):
会看图吗?3×Φ60还要怎么标深度?

网友(点评):
漏标的是槽的位置

网友:
车床就行,装夹时不要太用力

网友:
想说点啥,其实我是相当的无语啊。  但愿楼主的尺寸图后期又编辑过。

网友B:
深度不是告诉你们了吗直径60啊,这个不就是车床挖个槽,这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深度不是告诉你们了吗直径60啊,这个不就是车床挖个槽,这么简单

大家说的不是60 的深度,是指槽距离端面的尺寸吧!用车床很容易就能加工出来!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车槽。

网友:
普车很容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槽多深??

哦,没看清,不好意思

网友:
少尺寸,槽到端面的尺寸。普车就能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