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如何切除实体?

楼主(2012-12-13):
那块亮的只起支架作用,如何把它切成三角的?

网友:
拉伸切除

网友:
楼主你是不是刚学啊

网友:
共勉共勉

网友:
问题描述不清

网友:
没看懂,楼主说明白点!

网友:
再要切除的面上草图线段,拉伸线段切除,注意保留有用的。

网友:
不能以孔的长边中心线与件表面垂直的面为平面绘制三角形然后向两面拉伸出所需厚度吗?SW俺不晓得。

再就是楼主现在的图。小的方支撑板貌似开孔的时候切掉了一部分,设计需要还是尺寸错误。

网友:
画三角形草图 选反向切除

网友:
先草图再拉伸切除啊,楼主是不是刚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