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空气通过水可以除尘吗

楼主(2012-12-13):
我同学的电脑被砸了一下,硬盘坏了。哪坏不知道。我想拆开来看看。硬盘要在无尘车间中拆卸。我想,如果把空气通过水能不能除尘呢。百度了一下,说气泡在浮出水面时破裂,灰尘还会散发到空气中。我想,如果空气通过粘度比较大的液体,空气是不是更容易粘附在液体上面,同时,通过减少气泡的大小,气体通过水的距离等措施来提高效果。
  至于工作台,找几块透明玻璃,粘成一个方箱,开两个口,把橡胶手套直接粘上去,把口子密封,这样就可以避免手伸入伸出时带入灰尘。然后在下方开个小口,空气持续流通,这样可以把灰尘吹出去。
  最后,我这只是想做个实验,反正硬盘也是坏的。而我拆开也就是几分钟,就这一次,如果这样可以成功的话,有时我们就不用专门拿到专业公司去了。从概率角度来讲,就拆一次,它应该粘不了多少灰尘。

网友A:
拆开干嘛,你有没有读盘设备,,,,,,,

网友:
不错,空气通过水除尘在冶金化工行业广泛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干嘛,你有没有读盘设备,,,,,,,

如果是马达歪了,磁头歪了什么的我给调整一下。如果盘出现物理坏道了那当然就没辙了

网友:
建议不要拆,拆了就废了。
一颗小小的灰尘足以损坏很多数据。硬盘里抽真空,进去空气盘会过热,进入灰尘损伤就变成持续性。
找个软件先测测哪里坏了再说吧。

网友:
空气持续流通也不见得能把玻璃箱中的灰尘都过滤掉吧?

网友:
不能完全过滤掉的,满足不了你的要求啊。

网友:
硬盘组件的装配车间洁净度是class 10的,
对灰尘颗粒大小和数量的要求非常高,现在磁头和碟片的工作距离是纳米级,任何一颗稍大的灰尘都会导致磁头“坠机”。

另外,硬盘内部是有空气的,而且和外界气压一致,空气通过过滤器出入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