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滑枕结构都有什么形状的,各有什么特点?

楼主(2012-12-13):
现在滑枕结构都有什么形状的,各有什么特点?我知道的方滑枕比较多,难道其他形状的滑枕就没有比方滑枕好嘛?请问有没有椭圆形的滑枕机构。若要是有这种机构感觉适应性如何?

网友:
见过圆滑枕,没见椭圆的!

网友A:
传统意义上而言,滑枕结构要在滑鞍(托板)上运动,以滑鞍的支撑面为导轨面,采用动压润滑的方式,形成滑动摩擦副。由于结构限制,滑枕形成滑动摩擦副,无论从滑枕的制造工艺,滑动间隙控制,还是润滑方式的选择方面,方滑枕都是最理想的结构,椭圆形滑枕个人觉得无特殊的优势,不知道楼主是否有特殊应用场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统意义上而言,滑枕结构要在滑鞍(托板)上运动,以滑鞍的支撑面为导轨面,采用动压润滑的方式,形成滑动 ...

我想设计一个新的滑枕结构,我的滑枕主要应用于大型立式车床上。我也查过了一些资料,在应有一些形状的对比下。方滑枕是最理想的结构。而我要设计的新型结构的目的主要是提高动静刚度,进而提高加工精度。在我查看的资料中,要想提高结构的刚度,最有效的就是改变滑枕的截面(增加截面的惯性矩值),请问阁下,有没有一些思想提醒一下,设计成什么样的截面结构可能会比方滑枕的结构刚度强一些。
       立车的滑枕比镗铣床的滑枕结构简单许多,立车的滑枕内部不像镗铣床那样放入镗铣轴。

网友A:
    您好,针对您提出的这个问题,可以简单探讨下。对于目前的大型立式车床,国外的立式车床采用的滑枕,也是方滑枕为主吧,我的意思是实践工程中的应用,也就是我们实际中能看到的床子,对于一些想法设计及专利中提到的其他形状的滑枕,先不考虑。因为我个人上面提到的原因,方滑枕在工艺及各方面有其特有的优势,所以暂时无法被很好替代。
    对于您提到的,改变滑枕结构,是想增加接触的动静刚度,所以您想通过增加截面的抗弯刚度来加以加强,不知道您想采用什么结构来加强。但是我考虑的方向是,通过增加抗弯刚度来弥补动静刚度的方法,本身是否是一种好方法呢?如果通过结构设计,造成工艺及成本都增加了,刚度也有些提高,但是发现没那么理想,是否意义很大。
    个人觉得,动静刚度不足,对于床子来说,主要是由于滑枕与鞍座的导轨形式造成的。所以才这方面入手,是否会有更好的结果,想法只做参考,哈哈。

网友(点评):
正道!无论工艺性还是加工性,方滑枕都比较成熟,如果仅仅为了增加那一点点刚性,而耗费大量资源,有些得不偿失,如果其他截面的滑枕有比方形枕更加不可取代的优势的话,即使浪费点资源肯定早就有人这么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针对您提出的这个问题,可以简单探讨下。对于目前的大型立式车床,国外的立式车床采用的滑枕, ...

请问您感觉方滑枕的优势比其他形状的滑枕优势有哪些优势呢。

网友:
滑枕的作用,在作为主轴或者刀具的载体,对于立车来说,说当做刀具的载体,其另一个作用是滑动导轨的重要部件。现在导轨能采用的形式,滑动导轨副、滚动导轨副、静压导轨副以及复合导轨副。现在床子上基本都采用滑动导轨副,那么从这角度而言,其制造加工的工艺性,滑动导轨的装配补偿都有莫大的优势。个人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