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链条在链轮上会咬边呢?

楼主(2012-12-13):
为什么链条在链轮上会咬边呢?

网友:
链和齿的不完全拟合

网友:
其一:链和齿的不完全拟合,其二:链轮由于时间长磨损所致,其三:前后链轮不在同一平面上!

网友:
链和链轮不在一条线,

网友(2013-01-20):
第一,链和齿不是标准配合;第二:需要加调整链轮来调节主动轮和从动轮与链条的松紧度。第三:需要足够的润滑;第四:需要检验几个链轮是否在同一个平面上。

网友:
楼上几位说的有道理,呵呵

网友:
六楼的全都说完了。另加一条:链条磨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