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U气缸和锁紧气缸的区别?

楼主(2012-12-13):
说,SU气缸是带锁气缸。
而,不是有一种气缸叫锁紧气缸吗?
我们用SU也很多,没看到哪里带锁啦。
这两种气缸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SU是普通的薄型气缸,带锁气缸比较特殊,它有三个接口,其中有一个是锁紧用的,需要两个阀来控制它,一个控制气缸动作,一个用来控制解锁

楼主:
自己来回答吧》SU气缸是带锁紧共跟你给的的,也就是说气缸在伸出和压缩状态时候,气缸活塞杆你是拉不动的。
SC,免润滑,带缓冲,耐高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