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路块铁削清理

楼主(2012-12-13):
油路块孔10个毫米左右比较多,也有5个的,人工用挫刀清理比较麻烦,还不是太干净,请教诸位怎麽才能快速又比较干净的清理?

网友:
是孔边倒角?还是孔内清理?倒角有倒角器,孔内铁屑清理可以使用压缩空气吹啊。

楼主:
油路块内部孔的交叉处没钻掉的铁削

网友:
有一种爆炸的方法:工件放置在一容器内,通入可燃气体,利用瞬间爆炸产生的高温把锐边的毛刺融掉。

网友:
爆炸方法可行?

网友:
爆炸可行吗?

网友A:
我个人觉得像液压阀块这种零件
孔的精度及表面粗糙度应该要求很高的,即便不是阀体的装配孔
是否考虑增加一道工序 铰孔?这样应该就不会留毛刺了吧
全部钻完统一铰,具体的加工余量可以查手册

网友:
这个也不懂,期待高手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觉得像液压阀块这种零件
孔的精度及表面粗糙度应该要求很高的,即便不是阀体的装配孔
是否考虑增加一道工序 铰孔?这样应该就

油路块加工除了有要求的孔,基本上都是麻花钻加工的,用铰刀加工,成本会增加好多,油路块加工过程中避免不了产生铁屑,目前为止还没有听说有好的办法清除,只有仔细清理每一个孔了。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应该有简单的方法的,要不然做一个油路块清半天渣哪有效率?

网友:
多大的钻头就用多大的用手工顺转和反转,我师傅教我的哟···

网友(2013-06-03):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觉得像液压阀块这种零件
孔的精度及表面粗糙度应该要求很高的,即便不是阀体的装配孔
是否考虑增加 ...

支持这种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