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中两端带钩子弹簧的画法

楼主(2012-12-13):
各位大侠,请教一下,附件中这种带钩子的弹簧的画法,非常感谢。。

网友:
完成螺旋线后建立基准面画草图(基准面、草图数量任意,但是草图首尾得相接)完成弹簧形状后把草图和螺旋线组合曲线再扫描。我这有普通的拉伸压缩弹簧宏程序,要的话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