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动时的电线布局问题

楼主(2012-12-13):
各位大侠:

现在我在转盘上有4个工位,每个工位上都有气缸的感应器。转盘在不停的转,我的感应器的线也会不停的缠绕,我该怎么做呢?

十分感谢

网友A:
可以使用碳刷连接。有现成的标准件可以采购。如有需要我可以帮你联系供应商。

网友:
直流电机的碳刷结构见过吗??可以做一个类似的结构,国内不知有没有成品,国外我知道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碳刷连接。有现成的标准件可以采购。如有需要我可以帮你联系供应商。

这是个好东西,普通规格的价钱如何啊,能不能说个供应商的名字啊

网友A:
我现在没办法交给你。明天我看下。怎么联系?

网友:
现在不是有种时髦概念是“感应充电”么,以后成熟了可能也能用在非接触式供电上,或者就是旋转的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没办法交给你。明天我看下。怎么联系?

我不是要,我只想了解一下,打扰了

网友:
传感器放在转盘外侧架子上,在转盘上搞个可以供感应的铁块或者磁铁。

网友:
通常我们会想办法将气缸固定,不要随着盘或者轴一起旋转,气管和感应器的连线处理比较繁琐代价也高。

如果非用不可,给气缸供气用旋转接头,给感应开关供电用碳刷,听说还有一种感应线圈的,像互感器一样。这样的结构都串接在旋转轴上

网友:
应该有一种专门旋转接头.

网友B:
电线的转接,可以使用滑环http://www.hzqs.com/jszc.asp#1,气路的转接使用旋转接头。很普遍的应用。

楼主:
谢谢。就是一般的气缸感应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线的转接,可以使用滑环http://www.hzqs.com/jszc.asp#1,气路的转接使用旋转接头。很普遍的应用。

十分感谢

网友:
一般都会将有能源线路部件设计在固定位置的。

网友:
用碳刷还是比较好的。

网友C:
11楼说得对,现在这类问题都已经有很好的解决方案,也有成品可选,没有必要自己做,买来的成品,具有更高的性价比和可靠性,建议选购,一般来说,凡是有成品可选的,不建议自制,因为专业化的产品经历过多年,遇到过很多想象不到的问题并解决的这些问题,这正是我们短期做不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1楼说得对,现在这类问题都已经有很好的解决方案,也有成品可选,没有必要自己做,买来的成品,具有更高的 ...

网友:
如果有银子,可以考虑无线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