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铜用什么刀具加工最好

楼主(2012-12-13):
我有一批黄铜和铝件,光洁度要求的高。不知道用什么刀具加工。像大家学习下!!!

网友:
都是易加工的材料啊,切削速度也可以高点的,使用能达到粗糙度要求的切削方式应该很多,楼主尽管干吧

网友:
你发错区啦,转机加区吧

网友:
应该刀锋利一点就行吧

网友:
黄铜属脆性材料且不硬,推荐刀具的前、后角稍加大(2-3°),主轴转速200-300即可

网友:
黄铜容易加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