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多大的力才能转动它,怎么求?

楼主(2012-12-1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坐等高手~~
窃以为,理论上这样的回转体做过动平衡的话应该不用多大的外力就能转动
但是再动平衡,也不可能绝对平衡,需要多大的力就是用来克服动平衡的
重力也会使轴承的滚珠在外圈和内圈上作用一个微观的凹坑,滚珠要越过这个凹坑需要一定的力矩
目测你这个零件并不大,姑且斗胆估计下作用在齿轮的地方500NM足够了吧,肯定还有别的负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坐等高手~~
窃以为,理论上这样的回转体做过动平衡的话应该不用多大的外力就能转动
但是再动平衡,也不可 ...

截图太小,看不清,直接发图纸吧!

网友:
截图看不清

网友:
楼主吧图纸发清楚点

网友:
数据有些模糊。。。。lz

网友:
用手可以转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