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00x198.5z0;G03x198.5z-1450.0R700833.8能成功吗

楼主(2012-12-13):
有个棍子,除了两边轴头,在中间全长1450mm上,中间要求有1.5mm的圆凸度,
G00 x198.5  z0;
G03 x198.5  z-1450.0  R700833.8  关键是R值太大了,不知道能成功不,还没实际试验。
如果不行数控车该怎么编程。请指教

楼主:
是凯恩帝的系统

网友:
R不可能是70万吧?我没数错吧?
图纸上是R的话会标注R值。

楼主:
经过计算,画图验证数据没问题。联系凯恩帝得知,最大能输入99m,如需,可以改成最大输入1000m,但是需要价钱

网友:
看你的数控车床系统参数,里面可以查到max的值,一般没那么大,改一下设计吧……

网友:
这么大一个东西啊 啊